FM4学习笔记二:在屏上任意位置显示点

楼主:
在屏上任意位置显示点。

为什么要在任意位置显示点,这点很重要。我的这次本来想做一个示波的。但后来听坛里的。

一起做工业PLC。但可以研究下。

而要做个示波。就得首先显示点。

有人说例程上有显示点函数。是的,但那个我看下不是我想要的函数。

我的函数是在任意位置显点。

下面看下显示屏的说明:

在光盘根目录:\Reference Manual\LCM Manual

它的显存结构如图所示:

由于其排列是按字节坚排。所以要显示每个点,就得对8取模。然后再找到要显的字模。啥?还要什么字模?是的。相当于字模。就是要显示的点的位置。取完模后的数。是个位置数,不是要显示的点。

我把它放在自己的数组里。

const unsigned char YDISPLAY[]={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而在主程序主循环前加入一个测试代码:

//test the draw any point on screen//ddllxxrr

  for(k=0;k<128;k++)

  {

    if(k<64)

    j+=1;

    else

    j-=1;

    LCD_DrawPoint(k,j);

  }

  /*Main Loop*/

在屏目上显示如图所示:

程序就加上面两行就不上传了。

至于它的意义。且见笔记的后面部分。

网友:
其实LZ不需要两根线的,一根线就可以完成下载和供电的。

网友:
那个是做USB实验时用的。我拍时没拿下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