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A的初值设定问题

楼主:
本来是要得到一个周期为15.625ms的波形,选用的是32768ACLK 计算过程如下:512/32768=15.625ms。但是程序却是这么定义的。为什么要减一啊?

TACCR0 = 512 - 1;      // PWM周期

网友:
因为是从0开始计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加一个数是一个周期吗?比如0到1。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但是你现在设置的是PWM的周期~   0~511 = 512个ACLK的周期

网友:
楼主,您不行就这样算吧
0~1         需1个时钟
1~2          需2个时钟
2~3         3
.
.
.
99~100  100
.
.
.
200~201  201
.
.
.
500~501 501
.
.
.
509~510  需510个时钟
510~511   需511个时钟

咦,怎么也不对呀

呃,我想起来了,原来是要进行到下一个循环,是要回到零的,
应该还有
511~0  需512个时钟

然后又开始上面的从零 开始

应该这可以这样举个例子吧 ,就像时钟,我们的习惯,表盘上是1~12数字,一圈是12小时,所以楼主的错觉其实也算是正常现象吧。但是如果把数字12换成0,一圈还是12小时,但是最大的数字却是11,这个11就是12-1

楼主可能没有看手册中的时序图吧,或者看到了的时候没有想到注意要留心这个问题,等着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却忘了这个图。有的可能是新手还没有养成看的习惯,或者为了时间没看这些烦人的乱七八糟的不知画的什么东西(特别是对于才开始接触单片机之类的)。

楼主呀,我能不能奉劝您几句呀,您以后能不能少发这样的帖子呀?

我偷偷地告诉你一下,不是这个问题,但是类似的问题,我肯定也遇到过像你这样原来不算转多大弯却没知道的。但是你以后最好不要问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忍住,自己解决,多花时间没办法呀。你知道么,能够成为大牛做成摆在那里漂亮的东西的,哪一个会曾有过楼主这样的低级疑问呀,你这是丢人呐,我看你以后在圈子里怎么混吆!你问出这样的问题来,人家都会笑话你的,都不屑回答你的问题,即使回答你,也是看你可怜,大牛的时间兴趣,可不是你我之类可以想象的,怎么会耐烦你这样的问题呢?所以往往是得不到回答的,即使回答你了就算是对你抬举了,那大牛们时间是紧张的,对这样低级的问题是就像基因决定一样不耐烦的,所以回复往往结论是对的,但是你我这样往往是一下子理解不了的,当然,也有看起来好像是回复也是不对的,那是人家时间紧张不耐烦的笔误!当然少数情况也有少数技术好的人还是有时候正常回复的
所以呀,你以后千万不要再问这样类似的低级问题了,再问您就是不适合干这一行的材料了。再说,即使再笨,优越制度下的优越的教育体系,怎么会让这样低级的问题还要问呢?那肯定是你没好好学习,没好好听课。自学的?那是野猫子,算不上路的,除非真的做出来轰动的东西。

当然了,现在的好多大学生的专业是不由自主的,说实话,在脑袋方面,不一定就最适合现在的专业说不定更适合其它的专业,但是,现实的环境,生活的所迫,可选择的余地是很小的。假定,楼主就是这样的人,就一定不适合在这一行做么?也不一定,但是呢,可能也是不最理想,但是也不一定就做不出成绩了来,例如以后说不定可以发展出技术相关但是不是特别直接技术某方面难度直接相关的事业出来呢。即使就是在专业技术上,也可能只是不是那么能力全面,但是就不一定没有其它人比得了的专业上的特长。(但是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以后千万不能再提这样的问题了,这里都是行业圈子里的人,这个社会是讲面子将等级讲层次的,不然你以后怎么混呀?)当然了,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做一般的技术人员,不过话也说回来,生活,何必那么累?哪能个个都成为牛人?

那么如果一时判别不了什么问题是否低级,怎么办呢?
回答:这个可能没办法,权衡之下,你只有忍着,自己硬啃。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哪怕这个问题要拖到快老退的时候才明白。不对,应该不是到老退,应该是哪怕到死还没明白,否则问出来还是丢人的。

楼主呀,我也是好心,才偷偷和你说说的,所以请你千万不必在这里再回复了,否则帖子顶上来我也会容易被人家知道笑话我也是个低能人。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千万切记,不要再在这里回复了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