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ICL7135 A/D的转换吗,谁有这个的中文详细点的资料啊,例程也好的

楼主:
有人做过ICL7135 A/D的转换吗,谁有这个的中文详细点的资料啊,例程也好的

网友:
7135是很老的一个片子了,好像是万用表专用的芯片,自己编程的时候如果读取它的数据接口好像比较复杂,由于他是积分型的AD,有一个脉冲输出信号,可以通过数这个信号的个数乘以它的上升速率就可以得到电压值了,以前见过这么用的,资料网上应该有,自己搜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现在打算只用单片机里面的ADC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