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接增量型编码器

楼主:
编码器五伏供电,A和B接到单片机上,简单计数可以,判断方向就不行了。请求各位帮忙

网友:
ABC的相位关系就是方向

网友:
A,B相位差90度,一个完整的波形A,B相位变化10,11,01,00。方向反过来,相位变化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怎么用什么算法才能判断出方向

网友:
算法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既然知道完整的相位变化,那么方向不就很清楚啦!
如果当前位置为10,如果上一个位置是00就是正向。上一个位置是11就是方向。判断的时候先看一下当前的状态,再看一下上一次的状态,就知道了!

网友:
把当前的A,B输出值保存起来,与下一个A,B输出值做比较,就可以轻易的得出角度码盘的运动方向

网友:
谢谢楼上的 ,哪位有程序让小弟参考一下

网友:
哎  都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对初学的人来说。。。

网友:
两个看不出来,得三个ABC
ABCABC
ACBA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