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的网口可否接光纤网

楼主:
9B96的网口可否接光纤网啊?哪位大侠搞过啊?

网友:
可以,正在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为何只支持10BASE-T和100BASE-TX标准啊,没说支持10BASE-F标准啊?大侠您的原理图可否给俺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啊,俺有问题请教想请教,QQ289362825,希望你赐教啊。。。

网友:
可以,要经过光端机转换,方法跟普通网口转光纤完全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啊  俺刚接触网口 不太懂 没弄过转光纤的 你能加俺QQ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你能给个转换芯片之类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啊,如果接光纤网,物理接口用不用变化啊?是光纤信号经过光端机,之后光端机经双绞线接9B96?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你是这个意思吗?光纤信号经过光端机,之后光端机经双绞线接9B96?

网友:
我实验的是直接接光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 能告知一下 是什么模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是9B96的PHY经过变压器之后,接的光模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哦? 我咨询专家好像说不行哦、、你怎么实验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啊  直接接光纤需要有光纤功能的PHY   9B96手册里PHY只提到双绞线了 疑惑中。。。

网友:
就是标准的9针光模块,引脚直接引出连接,不要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