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zctool工具使用详解

楼主:
Wzctool是WinCE一个比较小巧实用的无线Wifi配置小工具,借助命令行调用该程序能够非常简单地设置wifi的相应参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书写代码的繁琐之举。下面由卓跃教育为您介绍。
  这个工具是在编译系统的时候,添加Wifi组件后自动生成的。如果用户直接进到PlatformBuilder的..\WINCE500
\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WZCTOOL文件夹中直接输入“build–C”得到的只是一个lib库而已。按理说,WinCE底下还应该做了某些东西令其生成exe文件的,但这里并不详细讨论了。
  还是来看看wzctool的如何使用吧。将编译好的wzctool.exe拷贝到设备中,然后在开始菜单打开命令行。这里注意,一定要使用命令行运行,否则只能通过代码设置参数进行调用了。
  相应的形参用法:
  -e枚举系统所存在的无线网卡。
  -q<CardName>查询无线网卡的相关信息
  -c<CardName>将所选择的热点添加到网络进行连接
  -reset复位,会将添加的网络删除
  -set<CardName>设置WZC的变量
  -refresh刷新
  -registry根据注册表的数值进行网络添加
  -enablewzcsvc使能无线服务
  -disablewzcsvc禁止无线服务
  估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c形参,因为它是用来连接网络的。不过,如果使用该形参的话,还有子形参可选。如果想查看这些子形参,可以通过wzctool.exe–c-?来获得。
  子形参比较多,如下:
  -ssid所要连接的热点的名称
  -auth识别方式,可以有如下选择:open,shared,wpa-psk,wpa,pwa2-psk,wpa2
  -encr加密的方式,有如下数值可选择:disable,wep,tkip,aes。默认是不使用加密。
  -key密钥。
  对于WEP来说,使用“#/<Key-value>”的方式,一次来表明是40bit或是104bit。
       40bit则是10个十进制数值,如:“0x1234567890”;或是5个ASCII字符,如“zxcbv”。
  104bit则是26个十进制数值,如:“0x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或是13个ASCII字符,如“abcdefghijklm”
  -eap扩展认证协议
  -adhoc连接到adhoc网络
  -example显示用法例子
  有了这些形参之后,连接到网络就简单了。比如有一个热点交Richon,加密用的是WEP,密码是12345ABCDE,那么命令行可以可以这么输入:wzctool.exe–c–ssidRichon–authopen–encrWEP–key1/0x12345ABC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