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头文件的问题

楼主:
最近我在学习launchpad,但是今天在看第一个例程的时候就遇到不懂得地方了
  1.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while(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0; // Delay
    while (i--);
    }
    }

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程序,我想不通的就是这个程序的第一句关于头文件包含的
#include "io430.h"

  1. /********************************************************************
    *
    * This file is a generic include file controlled by
    * compiler/assembler IDE generated defines
    *
    * Copyright 1996-2011 IAR Systems AB.
    * $Revision: 7618 $
    *
    ********************************************************************/

    /********************************************************************
    * msp430x1xx family
    ********************************************************************/
    #ifndef __io430
    #define __io430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if defined (__MSP430C111__) || defined (__MSP430C112__) || defined (__MSP430E112__) || defined (__MSP430F110__) || defined (__MSP430F112__) || defined (__MSP430P112__)
    #include "io430x11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22__) || defined (__MSP430F123__)
    #include "io430x12x.h"

    #elif defined (__MSP430C1111__) || defined (__MSP430C1121__) || defined (__MSP430F1101__) || defined (__MSP430F1101A__) || defined (__MSP430F1111__) || defined (__MSP430F1111A__) || defined (__MSP430F1121__) || defined (__MSP430F1121A__)
    #include "io430x11x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122__) || defined (__MSP430F1132__)
    #include "io430x11x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222__) || defined (__MSP430F1232__)
    #include "io430x12x2.h"

    #elif defined (__MSP430C1331__) || defined (__MSP430C1351__)
    #include "io430x13x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33__) || defined (__MSP430F135__)
    #include "io430x13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471__) || defined (__MSP430F1481__) || defined (__MSP430F1491__)
    #include "io430x14x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47__) || defined (__MSP430F148__) || defined(__MSP430F149__)
    #include "io430x14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55__) || defined (__MSP430F156__) || defined(__MSP430F157__)
    #include "io430x15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610__) || defined (__MSP430F1611__) || defined (__MSP430F1612__) || defined (__MSP430F167__) || defined (__MSP430F168__) || defined(__MSP430F169__)
    #include "io430x16x.h"

    /********************************************************************
    * msp430x2xx family
    ********************************************************************/
    #elif defined (__MSP430F2001__) || defined (__MSP430F2011__)
    #include "io430x20x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002__) || defined (__MSP430F2012__)
    #include "io430x20x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003__) || defined (__MSP430F2013__)
    #include "io430x20x3.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101__) || defined (__MSP430F2111__) || defined (__MSP430F2121__) || defined (__MSP430F2131__)
    #include "io430x21x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112__) || defined (__MSP430F2122__) || defined (__MSP430F2132__)
    #include "io430x21x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232__) || defined (__MSP430F2252__) || defined (__MSP430F2272__)
    #include "io430x22x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234__) || defined (__MSP430F2254__) || defined (__MSP430F2274__)
    #include "io430x22x4.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33__) || defined (__MSP430F235__)
    #include "io430x23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330__) || defined (__MSP430F2350__) || defined (__MSP430F2370__)
    #include "io430x23x0.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49__) || defined (__MSP430F248__) || defined (__MSP430F247__) || defined (__MSP430F2410__)
    #include "io430x24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416__) || defined (__MSP430F2417__) || defined (__MSP430F2418__) || defined (__MSP430F2419__)
    #include "io430x241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471__) || defined (__MSP430F2481__) || defined (__MSP430F2491__)
    #include "io430x24x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616__) || defined (__MSP430F2617__) || defined (__MSP430F2618__) || defined (__MSP430F2619__)
    #include "io430x26x.h"

    /********************************************************************
    * msp430x3xx family
    ********************************************************************/
    #elif defined (__MSP430C311S__) || defined (__MSP430C312__) || defined (__MSP430C313__) || defined (__MSP430C314__) || defined (__MSP430C315__) || defined (__MSP430E313__) || defined (__MSP430E315__) || defined (__MSP430P313__) || defined (__MSP430P315__) || defined (__MSP430P315S__)
    #include "io430x31x.h"

    #elif defined (__MSP430C323__) || defined (__MSP430C325__) || defined (__MSP430E325__) || defined (__MSP430P325__)
    #include "io430x32x.h"

    #elif defined (__MSP430C336__) || defined (__MSP430C337__) || defined (__MSP430E337__) || defined (__MSP430P337__)
    #include "io430x33x.h"

    /********************************************************************
    * msp430x4xx family
    ********************************************************************/
    #elif defined (__MSP430C412__) || defined (__MSP430C413__)
    #include "io430x41x.h"

    #elif defined(__MSP430F412__) || defined(__MSP430F413__)
    #include "io430x41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15__)
    #include "io430x415.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17__)
    #include "io430x417.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132__) || defined (__MSP430F4152__)
    #include "io430x41x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250__) || defined (__MSP430F4260__) || defined(__MSP430F4270__)
    #include "io430x42x0.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23__) || defined (__MSP430F425__) || defined(__MSP430F427__) || defined (__MSP430F423A__) || defined (__MSP430F425A__) || defined (__MSP430F427A__)
    #include "io430x42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W428__)
    #include "io430fw428.h"

    #elif defined (__MSP430FW429__)
    #include "io430fw429.h"

    #elif defined (__MSP430FE423__) || defined (__MSP430FE425__) || defined(__MSP430FE427__)
    #include "io430xE42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E423A__) || defined (__MSP430FE425A__) || defined(__MSP430FE427A__)
    #include "io430xE42xa.h"

    #elif defined (__MSP430FG4250__) || defined (__MSP430FG4260__) || defined(__MSP430FG4270__)
    #include "io430xG42x0.h"

    #elif defined (__MSP430FW423__) || defined (__MSP430FW425__) || defined(__MSP430FW427__)
    #include "io430xW42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35__) || defined (__MSP430F436__) || defined(__MSP430F437__)
    #include "io430x43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38__)
    #include "io430f438.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39__)
    #include "io430f439.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351__) || defined (__MSP430F4361__) || defined(__MSP430F4371__)
    #include "io430x43x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G437__) || defined (__MSP430FG438__) || defined(__MSP430FG439__)
    #include "io430xG43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47__) || defined (__MSP430F448__) || defined(__MSP430F449__)
    #include "io430x44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E4232__) || defined (__MSP430FE4242__) || defined (__MSP430FE4252__) || defined (__MSP430FE4272__)
    #include "io430xE42x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G4616__) || defined (__MSP430FG4617__) || defined(__MSP430FG4618__) || defined(__MSP430FG4619__) || defined (__MSP430CG4619__)
    #include "io430xG46x.h"

    #elif defined (__MSP430CG4616__)
    #include "io430cG4616.h"

    #elif defined (__MSP430CG4617__)
    #include "io430cG4617.h"

    #elif defined (__MSP430CG4618__)
    #include "io430cG4618.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77__) || defined (__MSP430F478__) || defined (__MSP430F479__)
    #include "io430x47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G477__) || defined (__MSP430FG478__) || defined (__MSP430FG479__)
    #include "io430xG47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783__) || defined (__MSP430F4793__)
    #include "io430x47x3.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784__) || defined (__MSP430F4794__)
    #include "io430x47x4.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7166__) || defined (__MSP430F47176__) || defined (__MSP430F47186__) || defined (__MSP430F47196__)
    #include "io430x471x6.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7167__) || defined (__MSP430F47177__) || defined (__MSP430F47187__) || defined (__MSP430F47197__)
    #include "io430x471x7.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481__)
    #include "io430F448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491__)
    #include "io430F449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7126__)
    #include "io430F47126.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7127__)
    #include "io430F47127.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7163__)
    #include "io430F47163.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7173__)
    #include "io430F47173.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7183__)
    #include "io430F47183.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7193__)
    #include "io430F47193.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6161__)
    #include "io430F4616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6171__)
    #include "io430F4617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6181__)
    #include "io430F4618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6191__)
    #include "io430F4619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616__)
    #include "io430F4616.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617__)
    #include "io430F4617.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618__)
    #include "io430F4618.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619__)
    #include "io430F4619.h"

    /********************************************************************
    * msp430x5xx family
    ********************************************************************/
    #elif defined (__MSP430F5131__)
    #include "io430F513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151__)
    #include "io430F515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171__)
    #include "io430F517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132__)
    #include "io430F513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152__)
    #include "io430F515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172__)
    #include "io430F517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R5720__)
    #include "io430fr5720.h"

    #elif defined (__MSP430FR5725__)
    #include "io430fr5725.h"

    #elif defined (__MSP430FR5728__)
    #include "io430fr5728.h"

    #elif defined (__MSP430FR5729__)
    #include "io430fr5729.h"

    #elif defined (__MSP430FR5730__)
    #include "io430fr5730.h"

    #elif defined (__MSP430FR5735__)
    #include "io430fr5735.h"

    #elif defined (__MSP430FR5738__)
    #include "io430fr5738.h"

    #elif defined (__MSP430FR5739__)
    #include "io430fr5739.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40__)
    #include "io430f5340.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41__)
    #include "io430f534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42__)
    #include "io430f534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24__)
    #include "io430f5324.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25__)
    #include "io430f5325.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26__)
    #include "io430f5326.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27__)
    #include "io430f5327.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28__)
    #include "io430f5328.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29__)
    #include "io430f5329.h"

    #elif defined (__XMS430F5438__) || defined (__MSP430F5419__) || defined (__MSP430F5436__) || defined (__MSP430F5438__)

    #include "io430x54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435__)

    #include "io430f5435.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437__)

    #include "io430f5437.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435A__)

    #include "io430f5435A.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437A__)

    #include "io430f5437A.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418__)

    #include "io430f5418.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418A__)

    #include "io430f5418A.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419A__) || defined (__MSP430F5436A__) || defined (__MSP430F5438A__)
    #include "io430x54xA.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10__)
    #include "io430F5510.h"

    #elif defined (__CC430F5133__) || defined (__CC430F5135__) || defined (__CC430F5137__)
    #include "iocc430x513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13__) || defined (__MSP430F5514__) || defined (__MSP430F5515__) || defined (__MSP430F5517__) || defined (__MSP430F5519__)
    #include "io430x551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04__)
    #include "io430f5304.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08__)
    #include "io430f5308.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09__)
    #include "io430f5309.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310__)
    #include "io430f5310.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00__)
    #include "io430f5500.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01__)
    #include "io430f550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02__)
    #include "io430f550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03__)
    #include "io430f5503.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04__)
    #include "io430f5504.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05__)
    #include "io430f5505.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06__)
    #include "io430f5506.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07__)
    #include "io430f5507.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08__)
    #include "io430f5508.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09__)
    #include "io430f5509.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630__)
    #include "io430f5630.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631__)
    #include "io430f563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632__)
    #include "io430f563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633__)
    #include "io430f5633.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634__)
    #include "io430f5634.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635__)
    #include "io430f5635.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636__)
    #include "io430f5636.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637__)
    #include "io430f5637.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638__)
    #include "io430f5638.h"

    #elif defined (__MSP430F6630__)
    #include "io430f6630.h"

    #elif defined (__MSP430F6631__)
    #include "io430f663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6632__)
    #include "io430f663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6633__)
    #include "io430f6633.h"

    #elif defined (__MSP430F6634__)
    #include "io430f6634.h"

    #elif defined (__MSP430F6635__)
    #include "io430f6635.h"

    #elif defined (__MSP430F6636__)
    #include "io430f6636.h"

    #elif defined (__MSP430F6637__)
    #include "io430f6637.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13__)
    #include "io430f5513.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14__)
    #include "io430f5514.h"

    #elif defined (__MSP430F5521__) || defined (__MSP430F5522__) || defined (__MSP430F5524__) || defined (__MSP430F5525__) || defined (__MSP430F5526__) || defined (__MSP430F5527__) || defined (__MSP430F5528__) || defined (__MSP430F5529__)
    #include "io430x552x.h"

    #elif defined (__CC430F6125__) || defined (__CC430F6126__) || defined (__CC430F6127__)
    #include "iocc430x612x.h"

    #elif defined (__CC430F6135__) || defined (__CC430F6137__)
    #include "iocc430x613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6638__)
    #include "io430F6638.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11__)
    #include "io430G2211.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01__)
    #include "io430G2201.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111__)
    #include "io430G2111.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101__)
    #include "io430G2101.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001__)
    #include "io430G2001.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31__)
    #include "io430G2231.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21__)
    #include "io430G2221.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131__)
    #include "io430G2131.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121__)
    #include "io430G2121.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113__)
    #include "io430g211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13__)
    #include "io430g221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313__)
    #include "io430g231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413__)
    #include "io430g241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513__)
    #include "io430g251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153__)
    #include "io430g215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53__)
    #include "io430g225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353__)
    #include "io430g235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453__)
    #include "io430g245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553__)
    #include "io430g255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03__)
    #include "io430g220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303__)
    #include "io430g230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403__)
    #include "io430g240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33__)
    #include "io430g223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333__)
    #include "io430g233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433__)
    #include "io430g243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533__)
    #include "io430g2533.h"

    #elif defined (__MSP430AFE221__)
    #include "io430afe221.h"

    #elif defined (__MSP430AFE231__)
    #include "io430afe231.h"

    #elif defined (__MSP430AFE251__)
    #include "io430afe251.h"

    #elif defined (__MSP430AFE222__)
    #include "io430afe222.h"

    #elif defined (__MSP430AFE232__)
    #include "io430afe232.h"

    #elif defined (__MSP430AFE252__)
    #include "io430afe252.h"

    #elif defined (__MSP430AFE223__)
    #include "io430afe223.h"

    #elif defined (__MSP430AFE233__)
    #include "io430afe233.h"

    #elif defined (__MSP430AFE253__)
    #include "io430afe253.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102__)
    #include "io430g210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02__)
    #include "io430g220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302__)
    #include "io430g230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402__)
    #include "io430g240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132__)
    #include "io430g213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32__)
    #include "io430g223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332__)
    #include "io430g233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432__)
    #include "io430g243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112__)
    #include "io430g211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12__)
    #include "io430g221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312__)
    #include "io430g231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412__)
    #include "io430g241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152__)
    #include "io430g215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52__)
    #include "io430g225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352__)
    #include "io430g2352.h"

    #elif defined (__MSP430G2452__)
    #include "io430g2452.h"

    #elif defined (__MSP430BT5190__)
    #include "io430bt5190.h"

    /********************************************************************
    * msp430x0xx family
    ********************************************************************/
    #elif defined (__MSP430L092__)
    #include "io430l092.h"

    #elif defined (__MSP430C091__)
    #include "io430c091.h"

    #elif defined (__MSP430C092__)
    #include "io430c092.h"

    /********************************************************************
    * msp430 generic
    ********************************************************************/
    #elif defined (__MSP430GENERIC__)
    #error "msp430 generic device does not have a default include file"

    #elif defined (__MSP430XGENERIC__)
    #error "msp430X generic device does not have a default include file"

    /********************************************************************
    *
    ********************************************************************/
    #else
    #error "Failed to match a default include file"
    #endif

    #endif /* #ifndef __io430 */

我打开了这个.h文件内容如下
我看了下大概的意思就是根据define来调用不同的头文件
比如就拿我们的板子上的芯片来说G2231
他所要用的段代码

  1. #elif defined (__MSP430G2231__)
    #include "io430G2231.h"

但是对于这里的的条件怎么触发啊?程序里面没有
 defined (__MSP430G2231__)
难道是软件自动检测的单片机型号,然后再调用的对应的头文件吗?
这里是怎么实现对应的功能的呢?

网友:
应该是 在IAR里选择MCU型号时,自动设置相应宏成那个选项,再去选择对应的头文件的。

stm8里则稍有不同。可以在公共头文件里根据ram尺寸等自行配置。

网友:
恩啊,不管是IAR还是CCS,建立新工程时候都是要选择相应MCU型号的,然后就自动匹配和调用头文件里具体的与型号对应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