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12IFG为0的问题

楼主:
同志们,最近做一个项目,用的是MSP430F149,用AD进行数据采集,我用的是查询功能,发现如下问题:

程序运行起来后,一直是正常的,忽然有天发现AD采集不对了,后来在线调试程序,运行若干天后再次出现问题,

问题原因是ADC12IFG始终为0了。系统复位一下,就好了。然后过段时间就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同志们,帮帮忙呀。快崩溃了都。

网友:
我自己先顶一下,别沉底了。

网友:
你检查一下,看程序中有没有对ADC12IFG位的误操作

网友:
没有呀,对它的操作就是判断其值,如果是1的话,设置为0,其他部分完全没有对ADC12IFG进行操作。

网友:
其实我还想知道,如果ADC12IFG没被置零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