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教室考试答案求解释

楼主:
如题: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void)

A.
TIMER0_A0_VECTOR
[正确答案]:
[试题解析]:
[阅卷得分(4)]:0

TIMER0_A0_VECTOR在CCS5.2中的头文件有定义,TIMER0_A0_VECTOR和TIMERA0_VECTOR是等价的,为什么算我答题错误,求解释!

网友:
你看视频上的试验了吗?
实验上用的是TIMER0_A0_VECTOR。要跟实验一至才能得分。我记得还有一个进入低功耗的一个题,也是这个样的,进入其他的低功耗模式在实际中也是可以的,但是和视频上的实验不一致。
所以,咱们要按教的内容去填,不然就不得分。为这个,我还专门看了两遍视频中的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答题用的就是TIMER0_A0_VECTOR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忘了具体是哪一个了。你看下下视频吧。按视频中的实验答题。记的不要写错字符或者有多余的空格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