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w os 内核状态机篇

楼主:
现在有很多操作系统的内部任务状态机制不全,直接导致了bug的产生,具体名字就不指明了。

Raw os  的内部任务状态非常健全,以下结构体定义了任务的状态机制。

enum RAW_TASK_STATUS
{
    RAW_RDY = 0,
    RAW_PEND,
    RAW_PEND_TIMEOUT,
    RAW_PEND_TIMEOUT_SUSPENDED,
    RAW_SUSPENDED,
    RAW_PEND_SUSPENDED,
    RAW_DLY,
    RAW_DLY_SUSPENDED,
    RAW_DELETED,
    RAW_INVALID_STATE
};

任务创建的时候调用 raw_task_create 将会根据参数直接把任务引向两个状态
1        RAW_RDY
2        RAW_SUSPENDED

任务的RAW_RDY状态通过raw_sleep函数转为 RAW_DLY 状态。

当一个任务阻塞在semphore, mutex, queue, event, memory 上的时候这个任务将进入RAW_PEND 状态,如果说有超时时间限制的话,那它将进入RAW_PEND_TIMEOUT状态。

假如一个任务通过raw_task_suspend 把其它任务suspend 住的话,将会根据那个任务当时的状态转化,比如从RAW_PEND 转化为RAW_PEND_SUSPENDED,
RAW_PEND_TIMEOUT转化为RAW_PEND_TIMEOUT_SUSPENDED,RAW_DLY 转为 RAW_DLY_SUSPENDED 状态。

任务通过  raw_task_resume 可以去掉一个suspend 状态,但是不能去除其他状态,比如从RAW_PEND_TIMEOUT_SUSPENDED 转化到 RAW_PEND_TIMEOUT,
RAW_DLY_SUSPENDED 转化到RAW_DLY.

任何状态的任务都可以被raw_task_delete 掉从而转为结束状态RAW_DELETED.
RAW_INVALID_STATE 状态通常是raw os 内部状态机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