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0调试时总是出现出现'IdataStack' is filled to 100%

楼主:
用IAR仿真时,程序运行一会儿就会出现 The stack 'IdataStack' is filled to 100% (64 bytes used out of 64).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有时候却能正常运行,也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需要设置什么,在网上搜了搜此类问题,大多数都是说IAR需要设置,但没有针对2530的,也不知道到底要设置那里,被这个问题纠结了快一个月了,无奈了,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谢谢了。

网友:
今天追查了一天,发现上面出现的情况几乎都是在执行ISTXON();这个函数时出现的,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么,十分感谢!

网友:
没有人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求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你好,请教你一下,你那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QQ号是326138111方便加下吧!

网友:
函数中存放的数组,或者临时变量,存放在堆栈中,IDATA容量较小,容易溢出,将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且在main函数中传递数组,不另外调用函数。在网上搜索的这个办法解决了我的问题,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