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keil检测到设备后,点击load,出现error occured during a data access to the device>确定—>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软件重装、在别的电脑上重装、下载最新版本重装都出现以上问题,求大拿指点啊~

网友:
看你的设置对不对,是用USB或者是串口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英飞凌的下载器,都识别成功了,也能正确编译,就是不能下载,好头疼啊~

网友:
flash的算法选一下试试,一般选择正确的器件后算法会自动选择的。这个情况一般是仿真器和单片机连接的问题,或者仿真器选择不正确,再一个就是Flash算法不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