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w event 篇

楼主:
Event 整体来说是API是比较难以理解的,通常需要实践加上原理一起理解,最好是阅读相应代码。但是event 相当强大,一个event 有32个事件,对于任务同步控制是非常强大的。
1 RAW_U16 raw_event_create(RAW_EVENT *event_ptr, RAW_U8 *name_ptr, RAW_U32 flags_init)

        这个函数会创建32个事件,每一个bit 代表一个事件。flags_init 参数的值一般传0进去。

2  RAW_U16 raw_event_get(RAW_EVENT *event_ptr, RAW_U32  requested_flags, RAW_U8 get_option, RAW_U32 wait_option)

这个函数会等待一个事件, get_option 可以设置4种RAW_AND,RAW_AND_CLEAR,RAW_OR ,RAW_OR_CLEAR。 前两种设置的话
if ((event_ptr->flags & requested_flags) == requested_flags) {

            status = RAW_TRUE;
}

必须要event_ptr->flags与requested_flags之后等于requested_flags才能满足条件。

RAW_OR ,RAW_OR_CLEAR 的话
  if (event_ptr->flags & requested_flags) {
            status =  RAW_TRUE;
  }
只要 event_ptr->flags 和requested_flags当中有相对应的1位,就满足条件了。
RAW_AND_CLEAR 和RAW_OR_CLEAR会把满足条件后的位清掉。

Wait_option 参数支持睡眠级别等待。RAW_NO_WAIT (0x00000000)
                                                         RAW_WAIT_FOREVER (0xFFFFFFFF)
                                                             超时时间 (0x00000001
                                                             through
                                                             0xFFFFFFFE)

3 RAW_U16 raw_event_set(RAW_EVENT *event_ptr, RAW_U32  flags_to_set, RAW_U8 set_option)

  这个函数会设置事件flag 根据set_option, set_option 可以设置为RAW_AND 和RAW_OR, 设置RAW_AND 的时候只会做如下动作,然后马上返回,不会唤醒任何任务。        event_ptr->flags  &=  flags_to_set

  如果设置RAW_OR的话,会做event_ptr->flags |= flags_to_set; 然后再去看等待事件的任务中有没有满足条件的根据之前raw_event_get设置的选项,满足的话就唤醒。

4  RAW_U16 raw_event_delete(RAW_EVENT *event_ptr)
   这个函数会无条件唤醒block 在事件上的所有任务。event flags 会被清0.

5  event支持FIFO 和PRIO 的任务阻塞策略,如果是FIFO 的话阻塞队列的顺序是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去排列阻塞任务,PRIO 策略的话是按照优先级的排序。具体的设置可以直接设置这个结构体中的
typedef        struct RAW_COMMON_BLOCK_OBJECT {

        LIST                                                                                                    block_list;
        RAW_U8                                                  *name;
        RAW_U8                                       block_way;

} RAW_COMMON_BLOCK_OBJECT;

block_way 可以为 RAW_BLOCKED_WAY_FIFO 或者RAW_BLOCKED_WAY_PR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