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跨导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谁能告诉我运算跨导放大器是什么?它的电路及工作原理又是什么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通常衡量放大器的指标,其中增益是Vo/Vi,它的单位是无量纲。

但是,也可以用其它方法来衡量,如果表示增益时用 Vo/Ii,它就是有单位的,一看就知道,它的单位是欧。

楼主可能已经想到了,对,如果用 Io/Vi来衡量放大器,它的单位就是导纳。

这种放大器输出是用电流来衡量的,输入呢?是用电压来衡量。有人也称这种放大器 叫什么 ?把电压放大成电流。

哈哈,不管怎么说,放大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