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C的控制办法

楼主:
谁能告诉我AGC的控制除了常用的双栅场效应管实现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楼主不妨去看看晶体管收音机的电路,超外差式的,基本上都有AGC电路,靠引入反馈实现。

网友:
1、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与工作电流相关,一般情况下,工作电流与放大倍数的曲线象个拱桥,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实现AGC
2、用控制开关的办法来控制接入(与增益相关)电路的电阻,以实现AGC
3、有源器件作为可调电阻,接入与增益相关的电路中
4、可控的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