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生产滤波器的厂家

楼主:
近期需要考虑一款模拟滤波器,需要带宽足够窄,查到村田有一款但是到货太慢,还有其它厂家吗?请大家帮忙建议一下!

网友:
模拟滤波器?没有这个说法,要带宽窄得用运放搭,但也得看有多窄,理想器件是不存在的。印象中,村田的滤波器是无源的,烧结结构,带宽可谈不上有多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在模拟部分的当然就是模拟滤波器哦,通常有声表和陶瓷的吧,村田的滤波器就很好,不知道还有其它什么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