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mega的大神帮我看看。求求大神们了 。我怎么想都没想通

楼主:
unnsigned char get_digital(void)
{
 unsigned char val = 0;
 DDRD &= ~(0x01<<6);
 if(!(PIND&(0x01<<6))){
val |= 0x01;
 }
    DDRB &= ~(0x01<<0);
  if(!(PINB&(0x01<<0))){
  val |= 0x02;
  }
  DDRC &= ~(0x01<<2);
  if(!(PINC&(0x01<<2))){
  val |= 0x04;
  }
 DDRC &= ~(0x01<<0);
  if(!(PINC&(0x01<<0))){
  val |= 0x08;
  }
  DDRB &= ~(0x01<<5);
  if(!(PINB&(0x01<<5))){
  val |= 0x10;
  }
 return val;

这样就没有问题,我先在想的是检测某个引脚持续低电平,假如说这个引脚是低电平了我就返回1否则 返回0 实现代码如下:

u8 get_digital(void)
{
 u8 val = 0;
 u8 a0;
  DDRD &= ~(0x01<<6);
   if(!(PIND&(0x01<<6)))//检测PD6为低电平
    {
     a0++;    //持续一段时间
   if(a0>100)//时间到
   {
    if(!(PIND&(0x01<<6)))//如果这是PD6还是低电平的话val|0x01;
     {
      val|=0x01;
     }
    else{                                 ///如果是高电平的话val最低位就为0;
      val&=0xfe;
     }
   }
    }
     DDRB &= ~(0x01<<0);
  if(!(PINB&(0x01<<0))){
  val |= 0x02;
  }
  DDRC &= ~(0x01<<2);
  if(!(PINC&(0x01<<2))){
  val |= 0x04;
  }
 DDRC &= ~(0x01<<0);
  if(!(PINC&(0x01<<0))){
  val |= 0x08;
  }
  DDRB &= ~(0x01<<5);
  if(!(PINB&(0x01<<5))){
  val |= 0x10;
  }
 return val;
}

但是现在我已经给PD6 一个持续的低电平了 可是并没有我想看到的现象而是一直一个状态 没有变化。

网友:
看一下IO口的配置是否正确,比如IO口方向,功能选择等,还有是否需要上下拉。你的意思应该是把IO口配置成输出,并且不能开漏。确定一下是不是这样配置的!

网友:
你DDR寄存器是方向寄存器~应该用PORTX来作用输出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