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电路

楼主:
如何设计电路,使八段数码管连接到msp430上,通过I/O控制是数码管显示相应的数字。
(有电路图更好)

网友:
我的LaunchPad还没有寄来,如果有了再帮你啊

网友:
需求不明。
MSP430的具体型号??
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几位?段驱动电流多大?哦,做实物的话,还要有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p430g2553,是八段数码管共阴的,我想用四个数码管组成一个动态的数码管,现用了一个CD4511来控制数码管显示相应的数字,一个74hc138用了两个输入决定数码管的位选,和一个74ls00(电平的转换),不知道对不对,现在很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