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9200 usb的问题

楼主:
用9200接usb,使能上拉后电脑检测到未知设备,这之后要把上拉撤掉么?我用bushound怎么都抓不到数据啊,连pc发给9200的第一个get命令都抓不到,完全是没有任何反应啊

网友:
跪求大神解释啊,我的板子当初设计错误,把D+接到了v3.3上,导致板子始终处在上拉状态,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枚举过程产生影响,bushound反正是抓不到任何的数据,杯具啊,要是确实有问题,就要改板子了,求解啊

网友:
可以先用刀加烙铁改电路,电路必须正确。

网友:
电路改了也没用阿,完全按照datasheet改好了,三极管选bc846,二极管选1n4007,还是无法识别设备。。。

网友:
把电路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