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ccs v5新建ccs project时出现No build-tools are currently installed for this device-family. Please install the build-tools before creating a project for this device-family。。。。

新手啊 不会啊  求助!

网友:
重装吧

注意不要装到中文目录之下就行了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住解决了吗,现在还在找问题中

网友:
到安装目录下看看有没有/tools/compiler文件夹。里面有没有你要用的那个device family的文件
如果没有的话去下载一个,放进来。或者重新安装记得选complier。
如果有,看看是不是360或者什么防火墙把它给禁了【亲身经历。。。】解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