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2912A制作的USB声卡问题 急求解

楼主:
PCM2912A制作的USB声卡问题 急求解
PCM2912A制作的USB声卡问题,板子拿回来焊接完成之后插上电脑,没反应,右下角没有出现硬件识别。但是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有一个unknow device。求各位有经验 有技术的莫友指点迷津啊!
原理图,PCB图,焊接图都在下面 请各位指点 小弟着急!!!谢了
附带一点说明:1,底层全部覆铜,和芯片的数字地VDD在USB的GND接口处会合,请看最后一张图
                     2,全部没用贴片 全部直插件,不知到是不是会有影响

PCB图

网友:
板子看上去没问题的样子,电路图也没问题,看不清楚!应该都是按照ds上面来做的
VDD不是地线!   我想只是你说错了

未知设备的话 , 首先查晶振吧!
再不然就对照ds查各处电压!

网友:
这与使用贴片和插件元件没有关系,,,也看不清原理图,,新板做好,问题有时是比较多,慢慢从原理图查起吧,,,

网友:
先检查电路是否有错,设备不能识别只有两个原因:1是硬件电路有问题,比如虚焊、连线错误什么的,2是你的操作系统不支持该设备的即插即用,这时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
用插件还是用贴片无影响,但要注意元件参数不能用错了,PCB设计之类只关系到品质,能否识别仅仅由前述两个原因决定。

网友:
电脑集成声卡垃圾啊,声音细节丢失严重。看我的PCM2912,USB声卡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627863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