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功率放大

楼主:
什么芯片是直流功率放大
要求范围:输出:电压平均值0-20V,电流平均值0-1A

网友:
用途为何?可以考虑使用OCL音频功放或电机驱动IC。

网友:
是啊,看看音频功率放大器,那里就有答案了。大功率的芯片比较少的

网友:
LM675T也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