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 配置问题

楼主:
我想实现 串口2按 9600  7bit数据 2bit停止 even(偶)校验 收发  怎么配置啊??

网友:
有没有人啊 急用 谁知道告我啊

网友:
已解决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7(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2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动用这样的配置和电脑终端通信时会发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都是正确的,而电脑发给单片机的数据不正确。
试验几次发现错误数据是由奇偶校验位引起的,所以在接收时&0x7f就OK了,貌似stm32不对校验位处理直接就甩给用户了。就确认!!!

网友:
什么接收时&0x7f就OK了?能不能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