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前级输入不变,怎样提高后级输出功率

楼主:
前级由于IC限制,电压不能过高。但是达不到后级功率要求。后级输出是LED,电压又不能过高,怎样解决?求大神们出个主意

网友:
没人帮个忙?这论坛也太没人情味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级由于IC限制,电压不能过高。但是达不到后级功率要求。后级输出是LED,电压又不能过高,怎样解决?求大神们出个主意

“前级由于IC限制”,你前级的电路是怎样的?

“后级输出是LED,电压又不能过高”,你后级的LED是怎么连接的?功率要求又是如何?

------------      把你的电路图拿出来帮你解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要求输出功率一定,LED是8个串联,然后再并联。组成灯阵列。前级IC的VCC电压是14V,由电源提供。后级要求25W的功率,在实验中,总是达不到,而且有灯闪

网友:
需要使用开关电压升压,有带电压转换的LED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求输出功率一定,LED是8个串联,然后再并联。组成灯阵列。前级IC的VCC电压是14V,由电源提供。后级要求25W的功率,在实验中,总是达不到,而且有灯闪

希望表达问题要准确,如“LED是8个串联,然后再并联”是几路这样的“8个串联”?

----“有灯闪 ”,是闪光的“闪”还是烧坏的“闪”?

控制LED,一般常用的是控制电流型开关升压电路,在本论坛的LED专区里有好多这方面的好文章,楼主不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级负载要求稳定输出25W,是8个LED串联后并联的回路。不过每次最大加载到12W,再加电压反而功率小了,变为6W左右。并且灯出现闪烁。这是具体情况

网友:
急的我都出了一身汗?这样吧列出下面几条,你一条一条回答即可!
1:有图吗?发上来!
2:  8个一串,你并联了几串?
3:每个LED是多少W?
4: 25W是怎么得来的?
5:出现闪烁时,你是否测量供电电压的稳定性?
6:你用的什么Ic?
7:变压器基本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