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的相位测量怎样实现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高频的相位测量怎样实现?

网友:
先要看待测信号是连续周期性信号还是单脉冲信号或非周期信号,连续周期信号可以使用鉴相器,单脉冲及非周期信号只能考虑使用高速捕捉,需要使用高速FPGA搭建,当然,FPGA也可以搭建出鉴相器来应对周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