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网络无连接的原因

楼主:
芯片型号LM3S9B96-ICQ80-C5, 使用内部16M晶振不分频,用直连网线和较旧的电脑相连的,目前25M起振,33脚接了12K电阻,电压1.2V.无论是以太网例程还是网上的UDP工程,电脑右下角都显示无法连接,指示灯不闪.MAC通过软件写入.原理图按仿真板画的,其他程序运行正常.

1:可以用直连网线吗?

2以下程序可以使电脑显示连接吗?如果不能,电脑显示连接需要哪些?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EthernetLE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PinConfigure(GPIO_PF2_LED1);

GPIOPinConfigure(GPIO_PF3_LED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Reset(SYSCTL_PERIPH_ETH);

后面是配IP等.

3:如何判断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第一次使用,希望高手指点哦!谢谢!

网友:
硬件问题,如果硬件没问题,25M起振后就连的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内部程序,25M起振就能使电脑右下角的小红叉取消吗?使用交叉还是直连网线?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如果25M有信号,硬件连接没有错误的情况下,计算机就会显示正在获取网络地址,但是最终会获取失败,因为没有DHCP;而如果计算机的网卡是可以自动交换的那种,使用交叉或者平行网线都可以,如果不能自动交换,则必须使用交叉网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呀,先解决硬件问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