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XP430G2开发板 求助大神、本人菜鸟一枚勿喷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使用MSP-EXP430G2开发板做了一个键盘检测,就是那种非常简单的键盘,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for(;a>0;a--)
;
}
unsigned int key()
{
  unsigned int i,j,k;
P2SEL=0x00;
P2DIR=0x00;
TX:k=P2IN&0xf0;
for(;k==0x00;)
goto TX;
i=P2IN&0xf0;
switch(i)
{
case 0x10:
j=1;break;
case 0x20:
j=2;break;
case 0x40:
j=3;break;
case 0x80:
j=4;break;
default : j=0;

}return j;}
void led(unsigned int f)
{ P1DIR=0xff;
 for(;f>0;f--)
{
  P1OUT=0xff;
  delay(5000);delay(5000);delay(5000);delay(5000);delay(5000);delay(5000);delay(5000);
  delay(5000);
  P1OUT=0x00;
}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int  a;//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SEL2=0x00;
  P2SEL=0x00;
  P2REN=0x00;
TD:  a=key();delay(5000);delay(5000);delay(5000);delay(5000);delay(5000);
led(a);
goto TD;
}

键盘就是一个上拉电阻外加一个按键开关组成。P1口接有LED小灯。但是  触摸模块关不掉。每次还没有按键,那个程序就自动跳过键盘扫描;开始闪烁led灯;

我是按照  说明书上面设置的  P2SEL2=0x00;
  P2SEL=0x00;
这两个寄存器等于0;I/O口就是  I/O的功能 啊  为什么触摸感应还有效果呢??附上中文资料

MSP430G2553中文资料

网友:
郁闷啊

难道就没有人用过这块板子做键盘吗???我插上杜邦线  就像插上了天线一样,  LED等闪个不停、、、、

网友:
感觉有点乱!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菜鸟。啊  正在学习中。。主要是  触摸感应 一直存在 扰乱我键盘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