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A7419设置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大侠,我目前用TDA7419做音频处理,结果是MCU与TDA7419的I2C通信正常了,TDA7419都能正常ACK。但是就是没有声音出来。

请求各位高手帮帮忙指点小弟。

我的外部硬件设置是,外部MUTE脚悬空,其他的是SE2先做一路输入,输入信号为1V  、1KHZ正弦波。

软件配置那17个参数如下:

Buf[0]=B00110010;
 Buf[1]=B11100000;
 Buf[2]=B00000111;
 Buf[3]=B00001100;
 Buf[4]=B00000000;
 Buf[5]=B00000000;
 Buf[6]=B00000000;
 Buf[7]=B00110000;
 Buf[8]=B01000000;
 Buf[9]=B11110111;
 Buf[10]=B00000000;
 Buf[11]=B00000000;
 Buf[12]=B00000000;
 Buf[13]=B00000000;
 Buf[14]=B10000000;
 Buf[15]=B10000000;
 Buf[16]=B00010111;
 Buf[17]=B00000000;

网友:
TDA7419设置问题

看你上面硬件设计是没什么问题,该不会功放MUTE了吧!我们也用的是7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