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低功耗红外报警系统,单电池工作很久哦~

楼主:
打算做一套红外报警装置:通过红外线来判断是否遮挡,如果挡住了就发出声音警报。
分成2部分:发射机每10ms发射一个红外脉冲,接受端如果超过几次没有收到脉冲就报警。
发射端很简单,用launchpad做pwm输出,mcu进入LPM3睡觉去,很快做好。用1节电池通过DC-DC升压到3.3V的情况下电池端700uA的功耗,工作三个月没问题。
(发射端代码见附件)
接受端也想用电池,一体化接收头消耗电流在1mA左右,考虑升压后大约3~5mA,电池吃不消。只能红外光敏二极管,不过考虑到阳光、灯光等,暗电流时大时小,用EWB整了半天终于成功啦:

电容和电感一起作为高通滤波,滤波忽略了暗电流的影响,把脉冲传递给三极管做放大。三极管由6.8M和47K电阻控制在放大区,当脉冲到达时接近或者到达饱和区。三极管选用9018,放大倍数ic/ib在125左右。
红色框模拟红外光敏二极管的暗电流,10KOhm对应100uA左右。
灰色框中一个是信号发生器,发出100Hz,1/1000占空比的方波模拟红外光敏二极管在收到脉冲后“增加“的电流,500KOhm大约2uA。
另一个灰色框中是示波器,检查输出端的波形,这个要连接到接收端的mcu作为中断源。
最后可以波形啦,在示波器中每10ms就有一个低脉冲哦:)
(接收端代码还没写……待补充啦)

用红外光敏二极管比接收头省电多啦,实验的结果在50uA左右。再配合超低功耗的MSP430单节电池也Okay~

-----------7月7日更新----------
改了下接收端的电路设计,原先的设计最多玩5cm。改后的电路即使只有0.1mV的电压变化也可以识别出来,不过有待实际电路验证。
-----------7月10日更新-----------
完成啦,最远3米,上视频,更新最终的放大电路和代码。

网友:
更新在1楼中

网友:
完成啦,上传了视频,顶一下去睡个好觉

网友:
弱爆了,这么个简单功能,用几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了,而且电流还可以更省,用单片机着实是浪费

网友:
红外接收头电流

红外接收头电流1MA,深有同感啊!就这玩意好耗电啊!不知坛里有没有人用过耗电比较小的红外接收头?

网友:
哎····我用3V的纽扣电池给430供电控制小车,不到10分钟就挂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高频电路的 仿真用什么仿真软甲比较好,,比如说高频振荡器或者调频发射、接收机之类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测量了下输出不是发出100Hz,1/1000占空比的方波,不知道楼主测量过没有

网友:
还有就是距离,加个调制信号会更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