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T226的编码信号用51进行解码

楼主:
#include<reg51.h>              //51系列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方便调用_nop_();做延时用;
unsigned char Receive[3] ;     //解码缓冲区:Receive[0]:A0 A1 A2 A3 ; Recdive[1]:A4 A5 A6 A7 ; Receive[2]: D3 D2 D1 D0
//Recdive[x]:xx xx xx xx 代表 4bit
bit flag = 0 ;                 //解码完成标志位
sbit RemPin = P3^2 ;           //编码信号输入脚
/***************************************
******* 函数名:IntInitial( )
******* 描  述:中断系统初始化
******* 参  数: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IntInitial( void )
{
    IT0 = 1 ;              //外部中断0下降沿有效
    EX0 = 1 ;              //开外部中断0
    EA =  1 ;              //开全局中断
}
/******************************************************
******* 函数名:INT0_ISR( )
******* 描  述: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实现对PT2262的解码
******* 参  数: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unsigned char i = 0 ;
    unsigned char j = 0 ;
    unsigned int temp = 0x0000;
    EA = 0 ;
    TH0 = 0 ;
    TL0 = 0 ; //11.0592 最大值 71111us
    while( !RemPin) ; //等待高电平的到来,检测同步头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开始测量高电平的宽度
    while( RemPin)
    {
        if( TF0 == 1 )
        {
            goto RemExit; //定时器超时溢出则退出
        }
    }

PT2262 单片机解码程序.zip

对PT226的编码信号进行解码

网友:
硬件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