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D argument of type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楼主:
#169-D argument of type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char *" main.c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 //写地址
  while (*s)          //写显示字符
  {
    LCD_write_data( *s );
    s++;
  }
}

void display1()//静态数据显示
 LCD_write_string (0,0,"year:20        ") ;/警告提示这两行数据类型不兼容
 LCD_write_string( 0,1,"time:          ") ;
 delay_nms(50);
}

求助大侠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现在搞定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某个参数应是uchar 你用的是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