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中断乱跑问题

楼主:
亲爱的朋友, 我开了EVA 的计时器T1,T2..用T1的下溢 启动ADC   T1的周期到 中断....T1 是增减模式,T2,是单调增模式

    现在的情况是: 1.用断点看到的现象是: 连续跑两次周期中断 才进一次ADC中断

                            2..我用机器周期看,也不是每个周期都能跑进周期中断 和 ADC中断....

                                  我用第一次进ADC 中断 CCS的那个CLOCK 那个功能清零,再跑进第一次周期中断用了一个多周期,然后它连续 着跑进第二个周期中断(中间没有跑进ADC中断), 用了4个周期才跑进.

         这问题纠缠我很久了..请各位大侠 帮忙....如果我自己解决了,我会将我解决方法上传...谢谢

网友:
你试着中断时候用一个GPIO的变化来表示进入中断,然后从示波器上看。不要迷信软件,实时通讯很难

网友:
2楼说得很好,断点有时是进不去

网友:
2楼说得对。
也可以
  asm ("      ESTOP0");加断点看看。

网友:
C2000有个中断事件控制的寄存器,它可以设置产生若干次事件中断一次。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