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我的程序问题

楼主:
RT,我用定时器控制led每隔1秒亮一次,下面是程序,各位大神帮我看下哪儿有问题,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实验现象是只亮没有灭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sysctl.h>
#include  <hw_gpio.h>
#include  <hw_timer.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gpio.h>
#include  <timer.h>

#define  SysCtlPeriEnable       SysCtlPeripheralEnable
#define  SysCtlPeriDisable      SysCtlPeripheralDisable
#define  GPIOPinTypeIn          GPIOPinTypeGPIOInput
#define  GPIOPinType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

#define  KEY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KEY_PORT               GPIO_PORTB_BASE
#define  KEY_PIN                GPIO_PIN_5

#define led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led_PORT                GPIO_PORTB_BASE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0

unsigned int value;
void  JTAG_Wait(void)
{
    SysCtlPeriEnable(KEY_PERIPH);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In(KEY_PORT , KEY_PIN);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if ( GPIOPinRead(KEY_PORT , KEY_PIN)  ==  0x00 )            //  如果复位时按下KEY,则进入
    {
        for (;;);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SysCtlPeriDisable(KEY_PERIPH);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void  SystemInit(void)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50V);                             //  设置LDO输出电压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OSC |                             //  系统时钟设置,采用主振荡器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SYSCTL_SYSDIV_1);

}

void LCD_Init(void)
{
    SysCtlPeriEnable(led_PERIPH);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Out(led_PORT , led_PIN);
}

void LCD_On(void)
{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 GPIO_PIN_0 , 0x01 << 0);
}

void Timer_Init(void)
{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  使能定时器模块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 TIMER_CFG_32_BIT_PER);         //  配置定时器为32位周期定时器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 TIMER_A , 3000000UL);            //  设置定时器初值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 TIMER_TIMA_TIMEOUT);           //  使能定时器超时中断
    IntEnable(INT_TIMER0A);                                     //  使能定时器中断
    IntMasterEnable();                                          //  使能处理器中断
    TimerEnable(TIMER0_BASE , TIMER_A);                         //  使能定时器计数
}

int main(void)
{
    JTAG_Wait();
    SystemInit();
    LCD_Init();
    LCD_ON();
    Timer_Init(void);

    while(1);
}

void  Timer0A_IS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TimerIntStatus(TIMER0_BASE , true);            //  读取中断状态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 ulStatus);                      //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if ( ulStatus & TIMER_TIMA_TIMEOUT )                        //  如果是定时器超时中断
    {
       value=GPIOPinRead(led_PORT,led_PIN);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 GPIO_PIN_0 , ~value);
    }
}

网友:
 LCD_ON();
    Timer_Init(void);
改为LCD_On();

Timer_Init();

还是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 GPIO_PIN_0 , 0);
直接写 0 能灭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好了,要在startup_ewarm.c里面声明函数Timer0A_ISR,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