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权的按键消抖程序的理解

楼主:
昨天上午看的视频,特权的按键消抖,想了好久,到现在终于弄明白了,下面是我理解的方式:

先上他的程序:

module key_led(clk,rst_n,sw1_n,sw2_n,sw3_n,
      led_d3,led_d4,led_d5,
   Q1,Q2,Q3,Q4,Q5,Q6
);
input   clk; //主时钟信号,50MHz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低有效
input   sw1_n,sw2_n,sw3_n;  //三个独立按键,低表示按下
output  led_d3,led_d4,led_d5; //发光二极管,分别由按键控制
output  Q1,Q2,Q3,Q4,Q5,Q6;
reg[2:0] key_rs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key_rst <= 3'b111;
 else key_rst <= {sw3_n,sw2_n,sw1_n};

reg[2:0] key_rst_r;       //每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将key_rst信号锁存到key_rst_r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if (!rst_n) key_rst_r <= 3'b111;
 else key_rst_r <= key_rst;
//当寄存器key_rst由1变为0时,led_an的值变为高,维持一个时钟周期
wire[2:0] key_an = key_rst_r & ( ~key_rst);
reg[2:0]  cnt; //计数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nt <= 3'd0; //异步复位
else if(key_an) cnt <=3'd0;
 else cnt <= cnt + 1'b1;

reg[2:0] low_sw;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low_sw <= 3'b111;
else if (cnt == 3'd5)  //满60ns,将按键值锁存到寄存器low_sw中
begin
low_sw <= {sw3_n,sw2_n,sw1_n};
end
reg  [2:0] low_sw_r;       //每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将low_sw信号锁存到low_sw_r中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if (!rst_n) low_sw_r <= 3'b111;

else low_sw_r <= low_sw;

//当寄存器low_sw由1变为0时,led_ctrl的值变为高,维持一个时钟周期

wire[2:0] led_ctrl = low_sw_r[2:0] & ( ~low_sw[2:0]);
reg d1;
reg d2;
reg d3;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d1 <= 1'b0;
        d2 <= 1'b0;
        d3 <= 1'b0;
      end
 else begin  //某个按键值变化时,LED将做亮灭翻转
 if ( led_ctrl[0] ) d1 <= ~d1;
        if ( led_ctrl[1] ) d2 <= ~d2;
        if ( led_ctrl[2] ) d3 <= ~d3;
      end
assign led_d3 = d1 ? 1'b1 : 1'b0;  //LED翻转输出
assign led_d4 = d2 ? 1'b1 : 1'b0;
assign led_d5 = d3 ? 1'b1 : 1'b0;
assign Q1=key_rst;
assign Q2=key_rst_r;
assign Q3=key_an;
assign Q4=low_sw;
assign Q5=low_sw_r;
assign Q6=led_ctrl;
endmodule

个人刚开始看这个程序,只是觉得FPGA太复杂了,一个按键消抖而已,,程序写的好复杂,寄存器也用掉了不少,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 事,入正题,

他的思路其实就是按键那边每来一个下降沿,有一个寄存器的值key_an就会保持一个时钟脉冲的高电平,并且这个高电平用于给延时计数器的计数清零,这种方法的好处就在于毛刺全部消失后,就是按键按下去稳定后计数器才开始计数,比较可靠,之后计数器计数到设定好时间后,判断此时的按键是否按下,若按键值为0(按键一直保持按下状态,没有抖动),则把按键值存入一个寄存器low_sw,这个寄存器之前是一直保持为1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个下降沿发生,同样的道理可以让led_ctrl产生一个时钟的高电平,在下一个时钟到来时用于控制led灯翻转。这种延时思路跟单片机是一样的,只是实现起来更复杂一些,同时也避免了用单片机做的时候的一个BUG,如果用单片机检测的话,万一在延时完毕判断按键值的时候按键抖动到了低电平,就有可能出现误判断误操作,但是FPGA则不会,因为按键每来一个下降沿计数器的值都会清0,一个抖动是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的低电平的,所以不会误触发。

下面上一个仿真的图用于说明具体的时序,很直观,但是我的程序里为了仿真方便,计数器的值为5,而且只仿真了其中一个按键,大家将就着凑合吧,欢迎拍砖。

网友:
我在仿真的开始模拟了按键的抖动,,就是那两个按键的脉冲,,计数器的值就没有弄波形,,这个图应该可以理解了,

网友:
好贴,能看懂并理解别人设计思路的都是高手!

网友:
特权的代码太复杂了,而且延时太小,通常我是用20ms~50ms延时段

wire [2:0] key;
assign key = {sw3_n,sw2_n,sw1_n};

reg[x:0] keycnt;
reg[2:0] keystate;
//////////////////////////////////////////////////////////////////////////////////////

//有一个或多个按键有效时,
if(~&key) begin
    // keystate初始值为0
    if(~|keystate) keystate <= key;
    else begin
        //  当前key如不与前次key相同,键盘抖动,计数清零
        if(keystate == key) keycnt <= keycnt + 1'b1;
        else begin
                  keycnt <= 0; keystate <= 3'b0;
          end
    end
end
else begin
     keystate <= 3'b0;
     keycnt <= 'b0;
end

// 然后检查keycnt是否大于计数值。如果大于,按键有效,计数清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把程序全部贴出来,,你的这个我没看懂,,

网友:
,只是键盘消抖,key-当前的键值,keystate-前次的键值,keycnt-消抖延时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