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处有鬼、痒处有虱

楼主:
很怕烧CPU,结果还是烧了。

              DIY数字电源的主电源变换的驱动部分(电路见以前发的帖子),兼顾了驱动波形质量与功耗的关系后,在加~110V正常的情况下,加上了~220V的电源,瞬间出现冒烟,立即断开~220V供电。冒烟处是在驱动三极管部分,后检查这部分没有元件烧坏。

             辅助电源的变压器吱吱响,检查CPU的VDDA为0V,它是3.3V经过电感后接入的。取掉电感,测VDDA对地电阻为0(约)。

       回想前一个F28035烧坏的现象,和前一次完全一样,也是VDDA对地短路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烧坏CPU的原因。

      我在想,烧坏CPU是不是这样引起的,输出部分的电压经驱动变压器耦合到初级,并经5V电源部分串入到CPU供电端。但还纳闷的是,烧坏的CPU的数字部分仍能工作,且工作正常!

       手里没有隔离变压器,只有个调压器。由于辅助电源用的是~220V,怕进入板子的N、L线混淆,所以,供给主电源的电压没用到调压器。

------------冒烟还没烧坏的那个三极管:供应商说型号是2222,SOT89。早期做充电器时,用它做放电开关,有一次调试时发现焊它的焊锡怎么是糊糊呢,正在纳闷时, 发现那个放电的电阻短路了!原来,电池放电的电压全加在了这个三极管上了,以致发热严重。发现这个三极管的“珍贵”后,就买了好多。

网友:
成功总是伴随着失败的 莫急莫慌 必能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好久不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给我信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有好久阿 只是忙的来的少了点 其实我一直你身边

网友:
遇到点挫折没什么。挫折是财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