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 4层 画法求助

楼主:
一般都说2、3层是地和电源,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在第二层画地、在第三层画电源啊?要画成什么样子的,也像两层板子画地线那样就是铺铜吗?我是新手,求助啊???谢谢啦!!!!!!!!!1

网友:
有专门的内电层,不过我不喜欢用内电层,都是直接覆铜,就是你说的那种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不客气。不过我不知道规范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内电层应该更规范一些吧,但涉及到不同的地或者电源在同一层的时候分割好像稍微麻烦一点儿,反正我用覆铜做的板子也没发现问题!
期待有专业人士回复一下

网友:
TOP层 地层 电源层 地层 我是这么分的  中间电源 地层  ,分割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