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32硬件i2c 读传感器数据无应答

楼主:
想要用msp430 f2132读adxl345加速度计的数据,用的是自带的硬件i2c,遇到的问题是430发送start条件后,UCTXSTT不会清零,传感器无应答。代码是修改的ti提供的例程,部分代码:
while (1) { UCB0I2CSA = 0x53; UCB0CTL1 |= UCTXSTT; while (UCB0CTL1 & UCTXSTT); //UCTXSTT没有清零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问题是i2c要求主机发送start后还要发送7位从机地址+写(0),还需要发送寄存器地址,然后再设置为读,可是TI给的例程中没有这一步,是因为硬件i2c可以自动在发送start条件后发送8位写地址吗? 那为什么这个STT无法清零? 还有应该如何看sda和sclk的波形?有示波器但怎么抓那几十微秒的波形呢? 新手刚接触msp430,所以问的有点多,望大神解答。。

网友:
设置UCTXSTT位之后,硬件I2C模块自动发送7位地址+读写位。STT不由硬件清零。
如果想看I2C的波形,可以设置CLK的下降沿做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是说主接收模式下UCTXSTT置位,也会自动发送7位地址+写位?  还有STT不是在从机响应后自动清零吗?

网友:
主接收模式下设置UCTXSTT会自动发送7位地址+写。
STT标志在从机给出ACK信号后自动清零。
你如果检测不到STT位清零可能是从机没有给出ACK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