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
正在弄串口通信这块  ti的例程都没有弄成功  哪位大神如果弄过能和电脑通信的   请给我发个程序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最好是msp430g2553的  不是这个系列也没关系

网友:
/*
程序名称:USART0与PC通信
程序说明:查询模式从PC机串口助手接收到一个字节然后发回给PC机。
最后修改:2012.2.5
CUIT科技创新实验室
*/
#include

void InitUSART(void);

int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Data;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USART();

  while(1)
  {
    while((IFG1 & URXIFG0)==0); //接收完成标志位为0,未接收到串口数据
    Data = RXBUF0; //从缓冲寄存器里读出数据
    while (!(IFG1 & UTXIFG0)); //发送完成标志位为0,表示在发送中,发送缓存不为空,还不能写入
    TXBUF0 = Data;
  }
  //return 0;
}
//函数名称:串口0初始化
//函数描述:配置为:无奇偶效验,1位停止位,8位字符长度。
void InitUSART(void)
{
  P3SEL |= BIT4+BIT5;        // P3.4,5 设置为第二功能,串口通信管脚
  ME1 |= UTXE0 + URXE0;      // 使能串口发送接收功能
  UCTL0 |= CHAR;             // 字符为8位长度
  UTCTL0 |= SSEL0;           // 串口时钟选择辅助时钟:32768Hz
  UBR00 = 0x03;             // 32768/9600=3.41
  UBR10 = 0x00;             //
  UMCTL0 = 0x4A;            // 波特率微调模式,因为0.41*8=3 ,所以均匀部3个1. 0X4A=01001010B
  UCTL0 &= ~SWRST;         // 取消软件复位状态
}

看看这个可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