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launchpad一大弊病——IO口太少

楼主:
    最近在学launchpad,基本的内容都搞清楚了,跟一起用过的msp430f149比较类似,因为都同属一个系列的嘛!
然而,我发现launchpad一大弊病,就是IO口太少了,如果接DAC ADC可以用串行通信的,这样可以节省IO口,
如果我要接一个4*4的矩阵键盘呢???这就需要8个口!!!然后再接一个液晶呢?又是要使用好多IO口!!!
不知道怎么办了,希望论坛里的大神能各抒己见,帮帮小弟出出主意啊!!!

网友:
呃,launchpad 主打的是低端市场,便宜,所以……

液晶有串行模式,我用的12864只需占用两个IO口,NOKIA5110稍微多一点,5个~

网友:
可采用I2c键盘,只需4个IO口,不过成本就提高了。

网友:
不是很简单吗,AD键盘,一个IO口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可以用MAX7348 ,这样只需要三个端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O(∩_∩)O~这个液晶好,以前都是用诺基亚5110的说~~~~~~

网友:
用zlg的7290吧,似乎是~~~数码、键盘、省IO。是i2c总线

网友:
顺眼看到了,忍不住回一下

要是楼主是别的地方来故意的,有点看不过去,是很无聊的,不是也太看不过去,也不想回复的
万一不是故意的,看到了不回答参考一下也有点忍不过去。不过楼主要注意语气方式呀,起码不要这么武断嘛,可能您是着急的

G2系列,同型号的有28脚封装的,记不太清楚了,价格也相差不太,好象有的几乎没差别(可能不一定就是G2系列的器件,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我看到过这样的,我对价格敏感,几乎都要看一下的。应该就是G2系列的价格封装不同价格也几乎没什么差别,因为我曾计划申请过28脚样片的,后来一串清单搞丢了,也忙不过来,也就没再理会了)
当然28脚封装的所在型号可能比其它低一些功能的器件价格要贵一点,具体哪一些型号有28脚封装,只有查一下啰
如果非得要在LauchPad的插座上使用,那只能自己接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学,能问一下你用的液晶是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来捣乱的啊,我是要参加比赛,规定要用launchpad,但是发现IO口太少,原来用的并行的外设都不能用了,所以有点急了。不好意思~~
其实我是真的想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液晶可以串行通信???
原来用的诺基亚5110还是比较占IO口的。
关于键盘我查了一下,楼上说的AD键盘是个好主意,准备做一下呢。就是得占用launchpad里面的ADC10了~~~所以要是用到ADC还得外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朋友,不妨用带字库的12864吧,只要两根GPIO线就行, 我以前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5110也不错,我也有一块,记得当时的价格是5块钱,另外5110底板是同学自己画的,送了我一块,虽然分辨率小一点,但价格实在,12864实在太贵了划不来,60多块钱还不如去买一个TFT

网友:
回复 网友D:

12864啊,ST7920 的控制芯片~

网友:
SPI接口的液晶一般占4个IO,刚才我想什么来着……

网友:
液晶可以串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 G2553
有28脚 的
我申请过

不过launchpad  io确实太少  连两个8 都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朋友,TFT的程序是不是更不好写啊,如果用的IO口比较少还是可以考虑的。诺基亚5110是串行通信,但是用了5个IO口,昨天又调了一下5110的程序,用起来还是挺顺手的。为了省IO口,决定还是买12864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launchpad上面的G2553 有两组GPIO,每组八个,而且好多功能都是复用的~~~现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搞锁存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O(∩_∩)O哈哈~貌似12854用三根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