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DIY--家庭物联网项目-智能家居浴室部分PCB板焊接问题总结

楼主:
智能家居浴室部分PCB板焊接问题总结

收到EEWORLD发来的板子已经有段时间了,因为最近有些事一直没倒出空去焊。
今天早上起来脸不洗牙不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焊板。
插上铬铁拿出EEWORLD发来的元件包,想着即将完成自己设计的模块抑制还是不住的喜悦和小小的担忧。
第一个焊的是前几天申请来的MSP430G2553,左chua右chuan,焊好。
第二个是ULN2003,左chua右chuan,焊好。
然后是按键、电容、电阻、LED、……。
最后终于“焊好”了,连上EXP430G2,使用USB供电下载了一个LED控制程序。

  1. #include "msp430g2553.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DIR|=BIT0+BIT1;
    while(1)
    {
    P3OUT ^=(BIT0+BIT1);
    __delay_cycles(65535);
    }
    }

一切正常。接上9V电池也没啥问题。证明大部分电路还是正常的。

最总结一下焊板过程中的问题:
1.10uF的电容因为空间不够部分改成0805在和善水确认时忘说了。所以有一些没焊,只能去电子市场自己买,现在来看还不影响使用。
2.元件包里没有1nf的电容,只有两个2*1uf的电容。没焊,暂时也不影响使用。
3.蜂鸣器封装的引脚间距有点大,焊盘孔径有点小,费点劲也装上了。
4.继电器孔径也有点小,费点劲也装上了。
5.10uf电解电容引脚间距过大,变点形也装上了。
6.MINI USB固定孔,孔径有点小,费点劲也装上了。
7.2.54插针孔径非常小,费点劲也没装上。后来看了一下自己在PCB设计通孔尺寸是0.8mm,以前一直使用此封装没啥问题 这回只能怀疑阿莫的孔径偏差过大了。

8. 刚刚安装ZIGBEE时发现,ZIGBEE的板子会压在继电器上放不下去,用斜口钳子剪掉一角安装上了。

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这次焊板的主要问题都出在封装上,在设计的时候没能对具体元件逐个了解。
不同PCB工厂的工艺差别比较大,做板时没能仔细查看一下厂家提供的资料。
在在画封装的时候没有预留跢的空间也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附两张图片,数码相机被折烂了,用笔记本的摄像头照的。难度超高,质量超差。

网友:
楼主写的很仔细,也很详细。只是我不明白“左chua右chuan”是什么意思?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chua‘象声词 ,一种快速焊接芯片的方法。将一个芯片对角上的两个引脚固定,放上焊锡,用烙铁快速划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个图呗!想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已附上,吊着照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