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842 G=1时那个RF=25欧姆 是什么意思

楼主:
opa842datasheet里面写到
 G=1时  后面那个RF=25 是什么意思
是说输出与反相端之间要加一个25欧姆的电阻?
求解释

网友:
楼主指的是不是这个文件ti./lit/ds/symlink/opa842.pdf

中的第三页,测试条件?

这代表在反馈电阻为25欧、增益为+1时,带宽为350M

晕,找了半天。

建议楼主,再有什么问题时,把问题的背景也交待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次一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