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问下 代码移植问题。

楼主:
 请问怎么才能进行代码移植啊?  我有51单片机的程序。就不是不知道怎么移植到MSP430 单片机上边。 请高手回答一下。 谢谢!!! 在线等啊~~

网友:
楼主把问题说具体点。。。(声明下哈,我不是什么高手啊。。。也是菜鸟一个,不过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这里有很多51单片机的代码。  我想把51单片机的代码,拿到430单片机上使用。  该怎么弄》?
听他们说  ,要代码移植? 不太懂。

网友:
厄。。。我个人的看法啊。首先你得熟悉430吧,然后。。。然后就写代码就是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网友:
你是不是说的移植o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什么是OS 移植我也不知道。

网友:
1.如果是c的话,代码直接拷过来,改一下头文件,改一下GPIO,如果涉及外设,也等价修改过来就行了
2.如果移植汇编,那先把原来程序架构和流程图画一画,然后再用430的指令等价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 GPIO  是啥子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通用输入输出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51的程序,直接改引脚。其他基本不变,ctrl+c  然后ctrl+v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