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按键接法

楼主:
在P1口接个按键到地           不接上拉电阻可以吗?

网友:
内部上拉你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P1口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原因是msp430f149内部P1口没有上下拉电阻。

网友:
嗯   谢谢  要加上拉电阻  msp430f149没有内部的上拉   g系列的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

网友:
是msp430f149所有IO口内部都没有上拉电阻吗?除了g系列其他系列的情况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