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1的字体怎么调?

楼主:
CCS5,.1的字体怎么调?

网友A:
用手握住鼠标来调嘛,哈哈~~~
详细点说是这样,点菜单栏上的windows,选择preferences,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开general  --> appearance --> colors and fonts,
在C/C++中修改你想要的字体和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握住鼠标来调嘛,哈哈~~~
详细点说是这样,点菜单栏上的windows,选择preferences,
在弹出的对话框 ...

appearance下面没有 colors and fonts  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得也出现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