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定时器问题

楼主:
msp430g2553有两个定时器A怎么知道用的是哪一个

网友:
通过你设置的寄存器来判断SFR_16BIT(TA0IV);                             /* Timer0_A3 Interrupt Vector Word */
SFR_16BIT(TA0CTL);                            /* Timer0_A3 Control */
SFR_16BIT(TA0CCTL0);                          /* Timer0_A3 Capture/Compare Control 0 */
SFR_16BIT(TA0CCTL1);                          /* Timer0_A3 Capture/Compare Control 1 */
SFR_16BIT(TA0CCTL2);                          /* Timer0_A3 Capture/Compare Control 2 */
SFR_16BIT(TA0R);                              /* Timer0_A3 */
SFR_16BIT(TA0CCR0);                           /* Timer0_A3 Capture/Compare 0 */
SFR_16BIT(TA0CCR1);                           /* Timer0_A3 Capture/Compare 1 */

SSFR_16BIT(TA1IV);                             /* Timer1_A3 Interrupt Vector Word */
SFR_16BIT(TA1CTL);                            /* Timer1_A3 Control */
SFR_16BIT(TA1CCTL0);                          /* Timer1_A3 Capture/Compare Control 0 */
SFR_16BIT(TA1CCTL1);                          /* Timer1_A3 Capture/Compare Control 1 */
SFR_16BIT(TA1CCTL2);                          /* Timer1_A3 Capture/Compare Control 2 */
SFR_16BIT(TA1R);                              /* Timer1_A3 */
SFR_16BIT(TA1CCR0);                           /* Timer1_A3 Capture/Compare 0 */
SFR_16BIT(TA1CCR1);                           /* Timer1_A3 Capture/Compare 1 */
SFR_16BIT(TA1CCR2);FR_16BIT(TA0CCR2);
如TA0CTL |= TASSEL_2 + MC_2;是对A0控制
如TA1CTL |= TASSEL_2 + MC_2;是对A1控制

网友A:
看你用的是哪一个定时器的寄存器,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是哪一个定时器的寄存器,不就知道了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我也在困惑定时器!!!我把寄存器改成TIMER1的了可没有输出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中断向量怎么有4个了;timer0_a0;timer0_a1;timer1_a0;timer1_a1;

网友:
回复 网友C:

TimerA 的中断向量: timer0_A0; timer0_A1;
TimerB的中断向量: timer1_A0;timer1_A1;
timer0_A0是CCR0的中断入口,独有的;优先级最高
timer0_A1是CCR1和CCR2及TAIFG的中断向量,是个多源中断,所以要在中断中判断是来自哪个的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D:

TIMER1是定时器B

网友:
回复 网友E:

2553有TIMERB?我怎么没在DATASHEET上看到。。。貌似timerA是有别与timerB的一种定时器,而2553有两个同样地timerA,分别是timer0,timer1

网友:
我也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