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定时器A的连续计数模式的CCR0

楼主:
MSP430F149的定时器A的连续计数模式的CCR0的作用?增计数模式是从0增加到CCR0就复位,增减计数模式是从0增加到CCR0,在减到0。可是连续计数模式呢?CCR0的作用?

网友:
连续计数模式中,CCR0用作捕捉或比较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个比方说吧,你们家里天天都在用电,电表计数值一直在跳变,月初,抄电表的人员在电费单上记录了当时的计数值A, 然后月底又在电费单上记一下计数值B,(B-A)就是你们家这个月的用电度数, 捕捉模式的CCRx就相当于这里说的电费单了。CCRx在触发事件发生时捕捉当时的计数值,常常用于测量脉宽;
再打个比方说,你为了明天能早起,设定了闹钟,希望明天7:00am把你自己闹醒过来。比较模式的CCRx就相当于这里说的闹钟了,当实际时间和你预设闹钟时间比较一致时就产生一个事件 -- 闹钟响了,在单片机中也会产生一个事件,可以是输出引脚电平变高,或是电平变低,或是电平翻转,由你的实际需求进行设置。明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讲的很详细啊!再请教一下,如果我设置了CCR0、CCR1、CCR2,那么我怎么实现你说的测量脉宽呢

网友:
CCR0+=50000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