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ADC无法通过DMA实现,望高手指教

楼主:
*以下为ADC触发*/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BufferSize-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2 channel2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8;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8,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主从模式
 TIM_SelectSlaveMode(TIM2,TIM_SlaveMode_External1); //从模式 上升沿作为计数脉冲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2,TIM_TS_ITR1);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1Regular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外设作为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3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1 and ADC2 为同步规则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循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 /* ADC2 configuration ------------------------------------------------------*/
    ADC_De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Enable ADC2 */
 ADC_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2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Start ADC2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2, ENABLE);
 TIM_Cmd(TIM8,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ADC无法完成采集,也无法跳DMA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触发时钟没有问题,就是无法完成AD转换啊。我是利用TIM2_CC2触发的,已经将ADC1设置为TIM2_CC2触发,ADC2为软件触发。ADC时钟使能,ADC端口都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
void DMA_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lock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103通道对应io口列表
ADIN0:PA0;ADIN1:PA1;ADIN2:PA2;ADIN3:PA3;ADIN4:PA4;ADIN5:PA5;ADIN6:PA6;ADIN7:PA7;
ADIN8:PB0;ADIN9:PB1;
ADIN10:PC0;ADIN11:PC1;ADIN12:PC2;ADIN13:PC3;ADIN14:PC4;ADIN15:PC5;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DMA_ADC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BUFFER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1,4);                //四个以后停止
//        ADC_DiscModeCmd(ADC1,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扫描或单次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NUOUS_MODE;                        //连续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转换的通道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2, ENABLE);                   //adc2外触发
        //通道设定值1~16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GROUP1_CHANNEL1, 1, ADC_CHANNEL_SAMPLETIM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GROUP1_CHANNEL2, 2, ADC_CHANNEL_SAMPLETIM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GROUP1_CHANNEL3, 3, ADC_CHANNEL_SAMPLETIM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GROUP2_CHANNEL1, 1, ADC_CHANNEL_SAMPLETIM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GROUP2_CHANNEL2, 2, ADC_CHANNEL_SAMPLETIM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GROUP2_CHANNEL3, 3, ADC_CHANNEL_SAMPLETIME);
        */
        //每通道组重复5次后采集其它通道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1_OTHER_CHANNEL, 1, ADC_CHANNEL_SAMPLETIM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2_OTHER_CHANNEL, 1, ADC_CHANNEL_SAMPLETIM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自校准
          ADC_Cmd(ADC1, ENABLE);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测温内部参考电压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Cmd(ADC2,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Test on DMA1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DMA1_FLAG_HT1|DMA1_FLAG_TE1);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中断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网友:
注释的部分实现双ad六通道连续,io初始化部分要稍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