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字交流毫伏表的量程怎么切换??

楼主:
做一个数字交流毫伏表,0——20V。100HZ——1Mhz。

怎么自动切换电压量程,怎么识别不同频率????求指导啊

网友:
为什么没人理啊

网友:
你自己制作的么,你的思路和方案大概是什么,关键是你用什么MCU控制?所以大家都为难,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思路:信号进来先经过,电压跟随器,接着(自动量程切换、不晓得怎么做),大小信号分别通过模拟开关进入不同之路处理。。。。。。。。。。。。然后就ok啦
就是不知道接着(自动量程切换、不晓得怎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多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你用什么MCU控制?51单片机还是什么?如果采用单片机做,被测信号在接入电路时,经过放大小幅信号和使大幅信号衰减,在选择放大和衰减的问题上用ad芯片的反向输入放大器来选择档位,使其达到真有效值转换器件ad芯片可以读出的电压范围。由ad把得来的模拟真值送给A/D转换,由A/D转换把模拟量转为单片机可以识别的数字量,自动量程切换,用精密的电阻进行衰减,用运放进行放大,同时便于换挡,且在这种电路中产生的失真也容易消除。这种方法可控性好,精度高,而且频率特性好。如果你用其他的方法,就不知道了,,,楼主只顾说,不知道怎么做,你的方案大概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网友:
先用最大量程测,读数微小的话降低衰减值就是,衰减值的控制用程控增益的运放或用模拟开关切换运放反馈电阻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七楼的,我懂了~~~不过依然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