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下直接访问寄存器地址的区别(附汇编指令教程)

楼主:
为了代码的精简有时候不得不用到寄存器地方直接访问的方法,下面有两种表达方式,但结果却完全不同,谁能说说原因?

1.

  u32 addr;

  #define ADC_REG(addr)           (*((volatile u32*)addr))

  addr = (u32)(&LPC_ADC->ADDR0) + chNum*ADC_OFFSET;
      while ((ADC_REG(addr) & ADC_DONE) == 0)
      {
          ;                      // 第一次转换结果丢弃
      }

2.

  1.

  2. #define  ADC_REG(addr)           (*((volatile u32*)addr))

  3.

  4.   while ((ADC_REG((u32)(&LPC_ADC->ADDR0) + chNum*ADC_OFFSET) & ADC_DONE) == 0)
      {
          ;           // 第一次转换结果丢弃
      }

唯一的区别就是:1中把计算出来的地方放入一个变量中,而2却是直接参与运算,你猜猜那种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为什么???????

网友:
两种方式的反汇编

通过分析仿真以上两个汇编代码我们可以发现:

1. 方法1中首先是把寄存器地址计算出来放入R2中的,我们每次读取寄存器的值,只要通过读取R2即可;但是,方法2并没有把寄存器地址放入一个固定的寄存器,而是通过与R0的计算进行,并且篡改了寄存器R0的值,导致我们要第二次读取时,需要重新计算地址。

2. 方法2中多了一种R6,LSL #2的运算,导致计算的寄存器地址并不正确,所以无法获取正确的值。

总结: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代码精简,把一大串运算放入一个表达式中,总是得不都正确的结果,而观看C代码也发现不了任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量把表达式拆分,即可观看每一步的结果,也减少了出错的机会;当然我们也可以观看反汇编代码,来寻找问题。

    特别是在读取ARM内部寄存器时,我们为了省事,总是直接利用寄存器值,往往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量还是要先把寄存器的值放入一个变量在加以运用。

网友:
附汇编指令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