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是co传感器应用电路,

1.里面为什么要这个负载电阻?可不可以去掉,直接进行电流转换。

2.计数电极上的电流流到哪里去了?

3.IC2起什么作用?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请以附件上传。

网友:
给你个资料看看吧

网友:
谢谢楼上,这个资料讲的比较清楚。

是不是这么理解,

1.IC1的反相端为0,工作电极端是负极,因此电流方向流向工作电极。在负载电阻上形成电压,再经过IC1放大。

2.当参比电极电压比0高时,计数电极端的电流从IC2输出端流入电源。反之,电流方向相反。